power PCB 2007 出问题了,紧急求助

楼主(2008-07-03):
各位大虾,小弟是新手,原来2005用了2年,今年年初买了新笔记本因为赶时髦装了2007,本来一直用得好好的,最近在公司用无线上网,昨天在看以前设计的PCB图纸的时候发现出现以下对话框内容: 点击OK后出现另外一个对话框:

Power PCB只能在DEMO状态下使用了。请问各位大虾如何解决?

网友:
你没有安装连接文件,看网上的安装说明就OK!

楼主:
请问如何安装连接文件?

网友:
看来是DAO版的吧!!

运行Crack\MentorKG.exe,生成LICENSE.TXT。
附:
WIN2000,winXP中环境变量的使用。
“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
系统变量
新建
变量名:MGLS_LICENSE_FILE
变量值:路径\LICENSE.TXT

网友:
重新生成LICENSE.TXT,
再开始-->程序-->Mentor Graphics SDD-->PADS2007-->Licensing Tools-->Install License
重新添加一个LICENSE.TXT,选择替换原先LICENSE

网友:
我也遇一这个问题,
最后发现是:当我把网络设为禁用就会弹出这个框,把网络启用又不会.拔掉网线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