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线计算公式

楼主(2008-07-03):
请教各位高手,sdram,ddr等布线时一般都要求等长;参考书上都是说以仿真确定,那么不会仿真的人就不能设计了,能否根据频率计算出等长范围?比如:100M,133M,166M,200M,266M等各自的等长范围.
先谢谢大侠了

网友:
等长就是时序要求,差多少,按照经验值为 1 inch = 170~190 ps
根据频率计算一下你的时序余量,然后看最大可以偏差多大。

楼主:
谢谢!
能否给个具体公式,比如266MHz,怎么计算等长?

楼主:
高手们到哪儿去了,为小弟支支招吧!先谢了.

网友:
    这个没有计算公式,只有经验值。

楼主:
    能给个具体参数,比如:133M,266M,166M对应的等长范围?

网友A:
    这个频率段你按照100mil来做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频率段你按照100mil来做好了。

    同意!

网友:
    等长目的是时序,这个个人感觉不好说多少频率的传输线等长就多少的吧?!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的吧?
    个人不大懂,瞎说说,呵呵

网友:
    我听人说过好像是与码长有关吧,和波长有关吧,这个我也不大清楚,老总和我说过一回,但是没记清楚

网友(2009-11-02):
    波长=光速÷频率
好像等长线的最大误差要小于波长的1/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