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工作区域设置问题

楼主(2008-07-03):
同行们:
      你们好!在使用allegro的过程中,用哪种方法可以设置在最小化工作区域时,PCB还能全屏(全板)显示:就是在最小化后,还能清晰分辨看清楚PCB中各个元件,字体和其它的一些元素,而不是最小化后只能看到模糊的元素,
     这样的设置效果,可以提高预览PCB的效率,希望指点,谢谢!!!

楼主:
这个功能是可以,但不是这种效果,
   我的效果是在这个功能的基础(显示的实际效果,)再次点VIEW-->ZOOM OUT不能在小了,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caitinly at 2008-7-3 14:11
这个功能是可以,但不是这种效果,
   我的效果是在这个功能的基础(显示的实际效果,)再次点VIEW-->ZOOM OUT不能在小了,

那你就把SIZE设置成你的板框那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