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ntor Graphics安装问题

楼主(2008-07-03):
最近搞到EXP2005.3,安装时发现选择好安装目录后点击继续就没有任何反应,下面的状态条显示的是Working,Displaying Release Screen。网上查了查,有人安装pads也有类似问题,说是XP版本的问题,建议重装。但我机器上已经装过PADS,应该和XP版本无关。不知道有人遇到过来类似问题没有?

楼主:
自己解决了,原来安装PADS2007在c盘安装了Mentor Install程序,这个程序和EXP的安装程序有差别,点击exp安装目录下的_instmsi.com重新覆盖安装Mentor Install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2009-01-02):
    谢谢提供解决方法。今天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09-02-26):
    我的 问题也终于解决了,多谢楼主!出的故障有细微不同,但是使用这个方法一样奏效!

网友(2020-12-01):
    符合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