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08 一个图。大家看看。

楼主(2008-07-03):
今天装了08把我画的加入打开放大后在焊盘那儿有个钥匙样的东西,是什么意思!

网友A:
is it means this net or PAD has been locked ?

网友:
may be! so nicely!

网友(2008-08-21):
我的系统就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2008-09-22):
这是因为这个元件,你在属性里加锁了,他就显示这个钥匙啊,你解除锁定就没了

网友:
樓上.解開的才是钥匙吧,鎖上的照理說應該是把鎖才對吧?
我猜的,我還沒裝AD8/不對請別見怪....呵呵

网友:
解开就没有显示了,这个钥匙就是表示有锁的意思。

网友:
哦,先記下了,等到裝的時候再試試呵...

网友(2008-11-11):
    你是不是 ps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 it means this net or PAD has been locked ?

es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装了08把我画的加入打开放大后在焊盘那儿有个钥匙样的东西,是什么意思!

   表示管脚已经被锁定!!!我前些天也发现了这问题!!呵呵

网友:
    偶怎么看不到那个钥匙啊~~怎么锁都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