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板中的其中一种库导出来

楼主(2008-07-03):
请教如何将板中的,其中一种类型的库导出来??谢谢!!

网友:
执行Export - library . 导出零件库到一个目录下。

网友:
顶一下,支持完全正确

楼主:
谢谢!我知道那样子可以导出来,但是是整板的库都出来了,我需要的是单一的一种类型。

网友:
导出的时候是会让你选导出什么库,如图所示。选择你要的就好了~

楼主:
谢谢!!我想导出PACKAGE SYMBOL中的一种呢?有没有办法?比如,0805 或者0402,其它不需要。

网友:
你只复制出你要的不就可以了,目前还不支持导出单个类型封装。

网友:
拿出来的库可以直接用吗..不用修改什么?

网友:
楼上正解的朋友们,我赞你们阿。
那些倒出来的库文件什么的,不用在做修改,直接可以用的。

网友:
I have a idea,
You export all symbols and delete what you don't need.
So you get  the type you w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