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次电路设计

楼主(2008-07-03):
我在做orcad层次电路设计时候,在建好顶层电路后,进入子电路后,如13图所示怎么没有端口?(应该有顶层电路所需要的端口才对),哪位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duan1234 at 2008-7-3 13:58
我在做ORCAD层次电路设计时候,在建好顶层电路后,进入子电路后,如13图所示怎么没有端口?(应该有顶层电路所需要的端口才对),哪位帮我解答一下?

得自己画的吧

网友:
参考周润景、袁伟亭的《CADENCE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  第二版》里61页——70页的内容。
主要步骤是先建层次块——添加层次块端口——选中层次块——单击鼠标右键——descend  hierarchy——
弹出对话框(起层次块名,对应上层电路)——OK
就自动生成上下层电路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