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修改Allegro寻找封装的路径

楼主(2008-07-03):
俺是allegro的菜鸟初心者。
问各位大虾些最近遇到的问题:
Allegro会自动寻找指定的元件封装么?如果不能的话,怎么修改它寻找封装的路径?
把所有元件的封装都放到一个文件夹下是好的习惯么?还是应该分工程存放?
我在布局的时候报错:E- Symbol C0402 not found for component C191.
是路径的问题吧?应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User Preferences Editor
分别设置以下路径
PSMPATH
DEVICEPATH
PADPATH

楼主:
谢谢楼上!
把封装拷到默认路径下就好了。

网友:
Usually I set the path about:
    Config_paths/devpath
    Design_paths/padpath
                          /psmpath
You can keep all files in a folder,but the *.pad files keep in the other folder.

网友(2012-06-15):
    在设置路径时提示怎么回事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