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坛刷新速度的问题-经常来allegro讨论展区

楼主(2008-07-03):
经常来allegro专区看帖子,回帖子,可是发现,网页的刷新速度真的很慢,不知道其他朋友有没有发现,在家里这样,在学校实验室里更是如此,有时好长时间也打不开一个页面,真实郁闷。
       原来闲的没事,自己也搭过论坛,所以认为是论坛设置不当而引起的这个问题。希望斑竹可以向上头反应反应,提高网页刷新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常来allegro专区看帖子,回帖子,可是发现,网页的刷新速度真的很慢,不知道其他朋友有没有发现,在家里这样,在学校实验室里更是如此,有时好长时间也打不开一个页面,真实郁闷。
       原来闲的没事,自己也搭 ...

希望allen关注一下,另外这个地方在我电脑上也有点问题。

楼主:
楼上朋友讲的也对,确实只能看到一般的图表。也是个问题吧,是不是改改文字大小就可以了?原来小字体的时候就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allen关注一下,另外这个地方在我电脑上也有点问题。

这个地方搞定了,至于刷新问题,可能是因为最近论坛加了Google的统计功能导致,这个功能过段时间会取消,另外也可能是网络环境所致,比如教育网或网通用户可能会觉得慢。

网友:
    理论上讲,字体的调用是在本地完成的,字体不会让网页变慢,请LZ继续帮忙反馈,你的意思是说新开的网页较快,仅仅是刷新慢吗?另外论坛英语版本目前还是小字体,你可以切换过去,刷新比较一下速度。

楼主:
    新开网页的时候很慢,刷新也很慢,不知道为什么。其他朋友如果碰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其他朋友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在学校更慢了,可能和教育网有关吧,看能不能解决下。。。

网友:
    你可以发消息给PADS区版主mengzhuhao,他也在北京,也是用网通的宽带,你问问他的速度如何,EDA365的服务器是在电信的线路上,可能是网通电信互连互通的问题。

楼主:
    好的,谢谢斑竹的热情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