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关于DRC报错问题

楼主(2008-07-03):
请教各位高手,我在原理图进行DRC检查时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DRC0003]   Port has a typ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ports on the net DM_ADDR[0..23]:  SCHEMATIC1, 01_FIC8120  (18.88, 0.80)
ERROR [DRC0003]   Port has a typ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ports on the net DM_ADDR[0..23]:  SCHEMATIC1, 01_FIC8120  (18.88, 0.80)
ERROR [DRC0003]   Port has a typ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ports on the net DM_ADDR[0..23]:  SCHEMATIC1, 01_FIC8120  (18.88, 0.80)
ERROR [DRC0003]   Port has a typ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ports on the net DM_ADDR[0..23]:  SCHEMATIC1, 01_FIC8120  (18.88, 0.80)
ERROR [DRC0003]   Port has a typ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ports on the net MAC_MDC:  SCHEMATIC1, 03_Mac_Phy  (2.98, 4.45)
ERROR [DRC0003]   Port has a typ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ports on the net MAC_RXD[0..3]:  SCHEMATIC1, 03_Mac_Phy  (2.98, 2.35)
ERROR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7,RXD1 Output Connected to Input Port:  SCHEMATIC1, 03_Mac_Phy  (6.48, 3.75)
ERROR [DRC0003]   Port has a typ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ports on the net MAC_COL:  SCHEMATIC1, 03_Mac_Phy  (2.98, 3.55)
ERROR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7,COL Output Connected to Input Port:  SCHEMATIC1, 03_Mac_Phy  (6.48, 4.15)
ERROR [DRC0003]   Port has a typ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ports on the net MAC_RX_DV:  SCHEMATIC1, 03_Mac_Phy  (2.98, 2.95)
ERROR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7,RX_DV Output Connected to Input Port:  SCHEMATIC1, 03_Mac_Phy  (6.48, 3.55)
ERROR [DRC0003]   Port has a typ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ports on the net MAC_RX_ER:  SCHEMATIC1, 03_Mac_Phy  (2.98, 3.15)
ERROR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7,RX_ER/FIBMOD Output Connected to Input Port:  SCHEMATIC1, 03_Mac_Phy  (6.48, 4.35)
ERROR [DRC0003]   Port has a typ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ports on the net MAC_RXD[0..3]:  SCHEMATIC1, 03_Mac_Phy  (2.98, 2.35)

这些错误要怎么改?不知道是不是平坦式时端口连接有问题啊!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我在原理图进行DRC检查时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DRC0003]   Port has a typ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ports on the net DM_ADDR[0..23]:  SCHEMATIC1, 01_FIC8120  (18.88, 0.80)
ERROR [D ...

如果是平坦式原理图的话 都改成offpage connector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我在原理图进行DRC检查时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DRC0003]   Port has a typ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ports on the net DM_ADDR[0..23]:  SCHEMATIC1, 01_FIC8120  (18.88, 0.80)
ERROR [D ...

I think it's related to 'Port Type'.
Try it pls.
.

网友(2009-01-19):
3# datao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