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导通?

楼主(2008-07-03):
手边没资料,新手问一下, 栅极最底电压为多少?场效应管开始导通. 是不是和三极管一样,0.7V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网友(2008-11-20):
能上网就可以查资料了,原理上是一样的,只是功率大而已

网友:
还得看导通电阻呢,一定要看资料得.

网友:
呵呵

是的了
看看资料就可以了
要么测一下他的电压也可以啊

网友:
如果要是知道简单的导通与否可以实际实验一下\
但是要达到开关理想状态还得看资料再结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