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我看看这图的EMC问题!

楼主(2008-07-03):
DDR速率为166M
此频率扫描时出现EMC超标,芯片左上和右下最严重!初步断定为DDR信号反射到电源所致!不知正确否!?
有颜色的都为电源!请高手指点如何改善!

网友:
这个比较难判断,只是感觉你的电源比较有意思,是个条状的,这个尽量加粗一些,增加抗干扰能力!

网友:
    什么软件扫描出来的啊

楼主:
    用NEXUS 扫的!

    做的双层板 没有电源层!  加了屏蔽罩都过不了EMC! 省成本啊!
    电源线已经很宽了!后期把电源中间的地加宽了 加了地孔! 不知道会有多少用处~
请指教哈!

网友:
    可是电源从电容连接到芯片的电源线看起来真的不够宽,基本上和信号线一样粗了在图上显示的,应该加粗到和焊盘一样粗才好点。另外建议做四层板就能控制阻抗匹配,EMC的问题可能就会好很多,毕竟信号的频率不低,双面板有些吃不消!其实问题应该是电源线和地线没有和信号线的方向一致,造成回流面积过大而导致的EMC问题,但这样就给布线增加了相当的难度,如果不加层 就在信号线间加走电源和地线。芯片中间有几根电源线问题就很小,而出现问题的地方就是我推测的情况所以还是建议增加层数后在做仿真问题就可能改善。
砖头来了,闪人。。。

网友:
    我公司现在搞精密的传感器,用的双面板 也吃不消了,先急需四层板的教程跟高人指点

楼主:
    多谢指点

    这板要省成本 只能做2层!
    有点不大明白, 信号回流造成的EMC 为什么会集中在芯片的左上和右下角呢?难道电源过孔能泄漏?

网友:
    之所以是左上和右下角,应该是你在两个角电源打孔换层引起辐射。
    建议:在这两个角电源处增加滤波电容,或为整个电源加LC滤波器。

网友(2008-08-07):
    正解,并且最好把这两个角的电源线尽量的加宽.用多个过孔进行连接.

网友A:
楼主的图是EMCSCAN扫描的时近场磁场强度显示,没有看到近场的电场辐射,建议楼主在用EMCSCAN的时候也选择动态电场扫描,Pk值hold max,
看看对应的远场和近场情况后,在对166MHz对应的辐射源头进行分析,不能看到此处的电源近场磁场辐射强就一定会造成远场辐射对应的频点超标,
这个要首先确定,只能是远场摸底测试后在用EMCSCAN对近场分析找源头。
现在回答楼主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近场扫描左上和右下强度很高,主要是这两个位置处于电源走线换层和变换走线宽度位置,电源走线阻抗突变,自然,
此处对电流有较大的阻碍,变换前后会产生相当大的电源坡度,有了电压差就解释了磁场扫描结果差的原因了。
仅供参考。

网友(2008-09-10):
    LZ这个图应该是用ST5105做的机顶盒吧,呵呵,看了就象.难道LZ也是在做机顶盒的??
有机会沟通下

网友:
    看楼主图,感觉是MST的芯片。同楼上的,楼主是做机顶盒还是液晶电视?

楼主:
    楼上2位果然好眼光

    这个是DVB的PCB,不过公司不限于此类产品!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是EMCSCAN扫描的时近场磁场强度显示,没有看到近场的电场辐射,建议楼主在用EMCSCAN的时候也选择动态电场扫描,Pk值hold max,
    看看对应的远场和近场情况后,在对166MHz对应的辐射源头进行分析,不能看到此 ...

非常赞同,在EMC整改中最重要的是找出真正引起测试超标的真正源头,你的产品超标频点的最强辐射点不是IC的两角,从你的扫描图反映出的只是因过孔和线宽变换引起的辐射增强,要解决出问题楼上已经说了,但要从根源应该考虑此电源线上干扰频率来源,不知此电源是否和DDR电源公用,要是这样应该加强隔离和滤波。

网友(2010-04-13):
    学习了,刚开始钻研EMC这块

网友:
个人觉得电源滤波没有弄好,电源入口的滤波电容如此摆放起到的滤波效果很不好

网友(2010-05-25):
近场芯片上的辐射比较严重很正常,芯片本身就是DDR控制器,时钟和数据线都是从芯片来的,辐射低才不正常呢,楼主需要给出芯片周围的接口都是什么接口,或者至少给出DDR时钟线和数据线的位置,不然很难判断。

网友(2010-07-28):
电源线宽为什么不一致?

网友:
回流要看下面的地如何?左上角肯定是电源引起的。右下角估计是信号线回流或者地回流过远造成 的。
你看看频谱大概在那个范围?就知道了。电源干扰不可能频率很高的。。。

网友:
比较早的贴子了
个人感觉是因为底层的电源走线及过孔分割了地引起的,优化方案可以是:
1)改变底层的电源走线及过孔的位置,让底层的地可以通畅,回绕尽量小
2)尽量加粗电源走线
3)DDR的时钟串接电阻可以适量加大,并添加一个小电容到地(10~30PF左右)
4)四层板改为两层板后,关键信号尽量包地走线,或为关键信号走线组提供相对完整的底层地平面(也可以是顶层包地)

网友(2010-10-01):
晶振能不能再靠近一点主IC,把串联的电阻加大一点,尽量保证底面是地层。而且你的外壳也是铁的,一般EMC都没有问题的吧,至少我之前做的基本都按照这个做法,塑料壳,FCC都能过

网友(2010-11-22):
感谢分享,非常受用!

网友:
学习了,本人对EMC了解比较少.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2014-08-13):
“做的双层板 没有电源层!  加了屏蔽罩都过不了EMC! 省成本啊!
电源线已经很宽了!后期把电源中间的地加宽了 加了地孔! 不知道会有多少用处~
请指教哈!”   路漫漫其修远!如果是过不了EMC,应该将你远场测试辐射超标的图贴上来,看辐射超标的和那些频点有关,超标多少频点?近场扫描的结果和远场测试的结果还是有区别的,参考意义不是很大!EMC很多时候和成本关系比较大,如果EMC非常重要,建议改个四层板试试、TOP、bot多铺地打过孔,大部分线走在内层!

网友(点评):
加层,会不会增加成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