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ADS转Allrgro后电源地丢失!

楼主(2008-07-03):
转换完成后,电源和地都没有了,连接到电地的焊盘都没了!
求救!谢谢!

楼主:
全部勾了的。

网友:
那就找不回来了,现在只能做到这样的转换程度

网友:
是这样的,你要去pads里面把那些网络标号中含有以下字符的全部去掉或者更改为其他alg不认为是非法字符的字符就可以了,alg认为在网络标号里面有以下字符为非法字符!
#%&()*+-./:=>?@[]^_`|$[以上有些字符为alg自己独占使用,也有其他原因不支援的]
把这些字符换掉再重新导到pads进行ECO一次
之后再把经过ECO的文档重新导如alg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除了网络丢失,
转过来后零件的层面也不全了,要怎么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