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布线等长设定

楼主(2008-07-04):
刚刚在看资料,关于布线等长设定的文章,发现在constraints中的electrical中可以设定net的min/max proagation delays的prop delay的min 和max处设定,填上min的值和max的值就可以闲置线在这个范围内走了。不过这个差值要怎么确定呢?根据具体的IC嘛?我从哪里可以得到这些信息,datasheet中有嘛?
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设定等长走线嘛?如果有的话,大家讨论讨论吧。

期待大家的回答。

网友:
要根据datasheet或仿真设计的要求来定。

楼主:
楼上的朋友,那个具体要怎么才能确定呢?帮个忙,给个思路吧。

还有,我有两块SDRAM,分别和CPU的地址线和数据线相连,地址线和数据线不是有等长原则么。那对于我的情况,是两片SDRAM的地址线都CPU距离等长,还是每片DRAM的地址线到CPU的距离等长阿?在线等待。

网友:
两片都等长

网友:
时钟、读写、片选等都要注意,主要是要满足时序要求。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

网友(2010-02-25):
我在用15.7版本的Allegro中设置好了模型,并能在SigXpolorer中出现CPU(U1),SDRAM(U2),FLASH(U4),板子的接插件(J1)。因为这块板子上有2块SDRAM:U2接有DATA0~DATA15,U3接有DATA16~DATA31.但是在SigXpolorer中只会显示U2模型,不会显示U3的模型,这样就不能设置地址总线DATA0~DATA31等长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大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