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VIA 数量和距离是按什么原则摆放的

楼主(2008-07-04):
一般大电流的电源线都要铺铜,同时因为要换层还要摆放VIA 。VIA 的数量和距离是按什么原则摆放的呢?

网友:
A VIA20D10 about through about 0.5A.So you can count the  number of via.
The place of via,pls don't break the shape appear a big hole.

楼主:
地线的VIA呢?
怎么算流过地的电流?

楼主:
忽如一夜英文来

网友:
不准确,应该考虑是全连接还是其他连接,可以和计算线宽一样计算过孔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