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 导出元件库的时候,为何有些元件的焊盘丢失了?

楼主(2008-07-04):
export元器件后,发现打开一些元件,没有焊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谢谢

网友:
是不是没有把显示PAD 打开?

网友A:
也有可能库路径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库路径不对!

把那个不依赖库的复选框勾选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不依赖库的复选框勾选上就ok了

请教一下"不依赖库",什么意思?

网友:
英文不怎么好,按字面意思翻译的,

就是把这项勾选上

网友(2009-08-16):
有可能是你的库里面没有那个焊盘,自己加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实在不行,自己重新做一下那个没有显示的焊盘就好了。。

网友(2009-11-23):
我也不知道,过来看看

网友:
allegro's bug......
享受bug吧

网友:
这个确实碰到过
但有时候又有

网友(2010-12-09):
我也碰到了,不知道为什么?盼高手解答! 出错信息:
*** Creating all device files (see create_devices.log) ***

  *** Creating padstacks. ***

  120RD90 being dumped.

  RD44-80 being dumped.

H_R011X038S being dumped.

  RD43-95 being dumped.

H_R063X054S being dumped.

  SH_R055X126S being dumped.

  RD55-85 being dumped.

  218RD47 being dumped.

  C91D91N being dumped.

  C49D49N being dumped.

  * being dumped.

ERROR:   creating padstack: *

  RD75-100 being dumped.

D76-110 being dumped.

  10X33OV being dumped.

  79X118REC-NOP being dumped.

D94-150 being dumped.

  60X12OV being dumped.

  12X60OV being dumped.

  12X70OV being dumped.

  160RD128 being dumped.

  80X12OV being dumped.

  11X27OV being dumped.

  40X70OV being dumped.

  12X80OV being dumped.

  14X70OV being dumped.

  35X60OV being dumped.

  35X45OV being dumped.

  16X75OV being dumped.

  25X75OV being dumped.

  C040SXP_SM090 being dumped.

039SXP being dumped.

  C104-063T_TOL2 being dumped.

  S103SXP being dumped.

  S230SXP being dumped.

040-040N being dumped.

  S152SXP being dumped.

  S136SXP being dumped.

  S067SXP being dumped.

  C043-043N being dumped.

  C024-012T being dumped.

  C150-120T being dumped.

  C060-040T being dumped.

  C035-035N being dumped.

  C044-044N being dumped.

  C220-150T being dumped.

  C125-125N being dumped.

  S197SXP being dumped.

  C063-063N being dumped.

099SXP being dumped.

  RD120-175 being dumped.

043-026T being dumped.

060-036T being dumped.

066-040T being dumped.

  C128-128N being dumped.

056-056N being dumped.

055-034T being dumped.

  C043-028T being dumped.

  25X100OV being dumped.

  20X10REC being dumped.

055-035T being dumped.

082-062T being dumped.

073-044T being dumped.

  C063-037T being dumped.

  20X12REC being dumped.

  12X20REC being dumped.

  C076-076N being dumped.

067-043T being dumped.

  C094-094N being dumped.

  12X40REC being dumped.

  10X33REC being dumped.

  C095-095N being dumped.

  C126-076T being dumped.

059-059N being dumped.

059-035T being dumped.

  218RD47-1 being dumped.

  22X40REC being dumped.

  30X50REC being dumped.

  10X25REC being dumped.

149-090T being dumped.

  218RD47-2 being dumped.

  11X25REC being dumped.

  43X20REC being dumped.

087-087N being dumped.

  218RD47-3 being dumped.

  12X16REC being dumped.

  218RD47-4 being dumped.

  31X70REC being dumped.

  S060-040T being dumped.

  12X27REC being dumped.

  11X28REC being dumped.

  12X45REC being dumped.

  16X32REC being dumped.

  24X61REC being dumped.

  63X50REC being dumped.

  16X25REC being dumped.

  35X51REC being dumped.

MD30X11 being dumped.

MD11X30 being dumped.

  34X80REC being dumped.

  70X18REC being dumped.

  16X27REC being dumped.

  32X65REC being dumped.

060-036T being dumped.

  16X55REC being dumped.

  37X34REC being dumped.

  18X26REC being dumped.

  39X41REC being dumped.

066-040T being dumped.

  28X35REC being dumped.

  26X55REC being dumped.

  54X63REC being dumped.

  28X44REC being dumped.

  35X55REC being dumped.

  16X65REC being dumped.

*********************** Summary *********************
ERRORs reported:                           1

Number of padstacks dumped:              377
Number of package symbols dumped:        112
Number of mechanical symbols dumped:       8
Number of format symbols dumped:           6
Number of shape symbols dumped:           16
Number of flash symbols dumped:            2

Total number of symbols dumped:          144
*****************************************************

网友:
    还是版主强啊,我以前都是先把PAD导出来,把PAD路径指向导出的PAD文件夹,然后再导出封装的,多导一次,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