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上升时间

楼主(2008-07-04):
请教各位大侠:可以通过频率计算出周期,但上升时间一半是周的多少分之一,有人说是1/20,正确吗?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可以通过频率计算出周期,但 上升时间一般是周期的多少分之一,有人说是1/20,正确吗?

网友:
很难说,请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只能说这个没有依据!

网友:
    没有确切依据,一般的信号可以取周期的1/10。

网友:
    信号上升、下降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你的信号spec(例如USB,SPI等等)里面都会有规定的吧?

网友:
    很多DATASHEET你们都看不到上升时间

网友:
    在EMC对策的时候上升时间一般是信号周期的1/10来取得

网友(2008-08-15):
    上升时间(或下降时间)是电路的阶跃信号的边沿时间,可理解为是信号状态的建立时间,一般取信号翻转电平的10%~90%的时间,对于不同的应用,它可长可短,一个10MHz的信号也有可能比一个1MHz的信号上升时间来得长,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速信号不能等同于信号频率上的高,一个1MHz的信号,只要它的阶跃够快,就可以看作是高速信号。

网友:
    难道频率低的时钟信号上升也慢么?
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
    理解了频域和时域如何对照起来的,也就可以定量的理解信号频率与上升时间的关系。

网友:
    二者好象没有什么特殊联系吧
频率低的,它上升时间不一定就低

网友:
    同意!
频率与上升(或下降)时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频率与周期是倒数关系。
    上升(或下降)时间,一般是讯号在在变化时,在电平的10%~90%所需要的时间

网友(2008-09-14):
    我觉得还应该考虑信号驱动的大小

网友:
    高速信号相对于频率 信号上升时间 是需要我们更关心的的问题 是引起信号完整行文提的关键 布线长度最好小于1/6 上升时间

网友(2008-11-21):
    布线长度最好小于1/6 上升时间?
    是信号延迟小于1/6 上升时间吧,长度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