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材的话题

楼主(2008-07-04):
最近在看关于画板叠层的资料,对资料介绍的1080,2116。7068不清楚?请问是何种材料?还有如何计算每一层的厚度,这些在要求严格的板子上都要说明的,但是自己却不清楚,请那位大侠解释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Ø3.玻璃布

Ø玻璃布(Glass Fiber Paper)是生产玻璃布基覆铜板的增强型材料,也是在复合型覆铜板(CEM系列)中作为面料以及多层线路板作半固化片使用。

file:///C:/DOCUME%7E1/WANGLI%7E1/LOCALS%7E1/Temp/art89.tmp

项目

玻璃布惯用名

厚度(mm)

0.038

0.051

0.102

0.173

质量(g/m2)

24.7

48.5

密度(*/英寸)

56*56

60*47

60*58

44*32

Ø4.高分子树脂

Ø常用的树脂有:酚醛树脂、环氧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聚酯树脂以及一些特殊树脂(PIPTFEBTPPE)

以上是我写过的关于PCB文档中的一段,还未公布,先便宜你了

网友(2008-09-30):
我想问问PCB板材的成本,铜箔附着力,耐火等等一些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