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CB边框问题

楼主(2008-07-04):
我想了解一下我把CAD的边框导入到PAD中比例关系是怎样的,我导进去尺寸差太远,好有一些符好回乱.

网友:
    LS可以参考一下这里: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789
    或者在论坛右上角搜一下相关的帜子

网友:
    在导入导出时选同一单位就行。CAD中的中文字符导到PCB中是乱码的。

网友:
    用PowerLogic画导入才好

    用PowerLogic画导入才好.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