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画好后怎样导入到allegro中

楼主(2008-07-04):
orcad中画好原理图后,怎样导入到agllegro中,需要哪些步骤,在allegro中还需要哪些设置?

网友:
导出网表     做好封装 设好路径     导入   有什么错误就按提示改 应该OK

楼主:
导入的网络表是什么格式的,brd的吗?

我把网络表导入后,在allegro的brd文件中看不到器件和线,在place->manually中找到器件点取后,线和器件才显示出来,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也要PLACE

楼主:
感谢感谢!不管了,能出来就行

器件的电气属性,还是不知道怎样设置,在orcad原理图中的设置value和footprint就行了,如果直接从库中place一个器件放上去,它的电气属性怎么设呢?用edit->property看到很多属性,一般需要设置哪些呢?

网友:
PALCE 放COMPONENT    不是PACKAGE
你也可以QUICKPLACE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oleole at 2008-7-4 17:42
感谢感谢!不管了,能出来就行

器件的电气属性,还是不知道怎样设置,在orcad原理图中的设置value和footprint就行了,如果直接从库中place一个器件放上去,它的电气属性怎么设呢?用edit->property看到很多属性, ...

你希望有什么属性你就设置什么的     我怎么知道你呢

网友:
hehe~~~~~~
慢慢学啊!

楼主:
比如下面的这个,一个插孔式电阻连接一个表贴式电阻,连得时候出现一个红色蝴蝶形错误提示,P,L,除去这个表贴电阻,其余部分都是从网络表中导入的,连线时,都能正常,表贴电阻是从库里place->manually的,该怎样添加属性,把这个错误消除呢,

网友:
需要在网表里填加连接属性 然后再重新导入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