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15.5有没有零件对齐功能

楼主(2008-07-04):
请教allegro 15.5有没有零件对齐功能???谢谢!!

网友:
没有这个功能,但可借助格点或skill实现。

楼主:
图片中的零件,能不能点选什么命令可以对整齐

楼主:
有什么样的skill,能否提供,谢谢!!sunny_qx@126.com

网友A:
15.2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
请问楼上的那个功能怎么实现,我装的就是15.2版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2就有这个功能……

请高手说具体一点,我用的也是15.2

网友:
高手请不要吝惜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