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芯片电源引脚的电容大家一般是怎么画的?

楼主(2008-07-04):
    一般在原理图中,会多给出一些电容,并要求在Layout时尽量靠近芯片的电源脚,对此请问大家一般是怎么画的?

    比如说一个芯片有三四十个管脚,其中5~6个是电源VCC3.3,旁边又给出5~6个电容,此芯片正好踩在电源层的VCC3.3上,请问大家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敬请指教,谢谢!

网友:
    有点不明白,但是好像一般都是去耦电容放在底层,靠近电源管脚就可以了。
    不知是都说的准确,高手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