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显示飞线

楼主(2008-07-04):
器件在ConcpetHDL中用Power Pin定义了电源管脚或者外壳管脚。当被导入到allegro中发现有些网络(比如GND)的飞线(rats)不能显示。但是用F5查看,能看到该管脚的网络名确已经分配了GND。用hide all  rats然后show all rats后该网络依然不行。
但是奇怪的是很多别的电源网络可以正常显示(比如A3V3等)。
请教高手,这是这么回事?如何显示被隐藏的飞线?
***********************************

补充一下:用的版本是SPB15.2
****************************************

网友:
用Edit Properties试试,看是不是加了No Rats属性。

楼主:
Great!非常感谢,搞定了。

顺便多问一个问题,这个属性为什么只是加在GND上?在做原理图时,我并没有对这个网络有什么特殊的操作。

网友:
曾经也困扰过我的问题解决了!
太感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reat!非常感谢,搞定了。

顺便多问一个问题,这个属性为什么只是加在GND上?在做原理图时,我并没有对这个网络有什么特殊的操作。

可能GND是板上面最多的一个 网络吧,我们一般就算人家每设都会自己设上去的

网友(2009-04-06):
谢谢,又学了一招。。

网友(2009-07-08):
这个不错啊,学习一下

网友(2008-07-04):
用Edit Properties试试,看是不是加了No Rats属性。
  我怎么找不到 在哪里

网友(2011-06-30):
To:332000665 我的版本是16.3, 点击菜单Edit-》net properties-》选择要修改的net(GND或0),在 no rat 一栏 关闭on,即可显示GND的ratnets。

网友:
又学会一招。

网友:
    又学会一招,谢谢!

网友:
    怎麼刪除被No Rats屬性的NE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