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TACK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8-07-05):
今天同事做元件的事情出现了一个很让人纳闷的现象...
padsTACK是45.3的孔,在单独打开PADSTACK的时候一切都是正常的,在中间层用的是FLASH,显示一切正常.
但是做元件时,在LAYOUT-PIN,把这个PADSTACK放近来,然后TOOLS-PADSTACK-MODIFY.....第一项查看此PADSTACK的时候发现它中间层设置的THERMAL不是FLASH,而是Rec,是矩形....查看了设置的路径也没有问题,然后即使在里面把PADSTACK强行改过来保存了以后重新查看又变回Rec了..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你这种问题恐怕没多少人遇到,还得你自己找出原因来呀,哈哈

网友:
你是怎么改设计中的pad的? 如果改完你只是save一下,那当然不行啊,下次打开还那德行,你要update to design一下,不知道你是不是忘记这个步骤了呢

网友:
库里有没有同名其他文件?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都很有道理。有可能是没保存住,如果在brd中改要update to design一下,我以前这样做从没出过问题。
也有可能库里有同名文件。如果问题还解决不了,就把pad删了,从新做,最好换个名字。

网友:
可能是你的焊盘和元件封装不在一个文件夹下,所以你看一下元件封装所在的文件夹看是否有你保存的焊盘文件,一般在Allegro里改焊盘以后,默认的保存目录是元件封装所在的文件夹,所以我一般不直接从Allegro里启动Pad Designer。

网友(2008-10-23):
是你的flash有错误,所以没有load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