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等长线,根据什么信息判断绕的线符合要求?

楼主(2008-07-05):
绕等长线时,会有一个显示条,误差太大时会显示红色,误差较小时显示绿色。
我的问题是,显示绿色时,那个数值有时为正数,有时为负数,这个数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的值的大小,正负和绕的等长线的误差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1.这个数值是和你定义的基准线长度比较得来的,换个基准长度试试
2.绕等长线时,会有一个显示条,大于误差范围会显示红色,在误差范围内显示绿色,小于误差范围会显示黄色吧!k# T/ Q3 ! k# T/ Q3

楼主:
谢谢!
在误差范围内时,显示绿色,这时的数值越小则表示误差越小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在误差范围内时,显示绿色,这时的数值越小则表示误差越小对吧

是这样的

网友:
当一条net或cline,同时有2个或以上的长度rule时,符合其中一些rule而不是全部时,会成黄色

网友:
建议report实际长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

不是越小越好,应该是越接近0越好吧...误差有个正负数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越小越好,应该是越接近0越好吧...误差有个正负数嘛

呵,我指的是绝对值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