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孔自感、互感和多个过孔之间距离的疑问

楼主(2008-07-05):
很多时候因为过孔具有电感的原因,需要在同一个连接处放多个过孔。
大家都知道平行的导线之间有互感,过孔也一样。
而有时候因为互感的原因可能造成多股平行导线的总体电感比一股还大,而过孔与导线有许多类似的地方。
为了减少过孔之间因为互感而带来的影响,应该对它们之间的距离有一定的约束。
本人多方搜查资料未果,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理论或规范。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
...

很大很复杂

楼主:
唉,有没有高手进来指导指导。

网友:
我也有这个同样的问题!

多也至少不能打断印象平面的地而影响回流!
这个距离应该比考虑互感的距离大多了吧??
但是地孔呢??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