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5000中渐变线的画法

楼主(2008-07-05):
有时候要用到宽度渐变的线,这时候需要修改下环境

1  右键“我的电脑“ 选择属性,高级,环境变量。
2  在用户变量里新建一项---------变量名:ZBD_MERGE_LINE_WIDTH_DIFF    值:1
3  重启电脑。
4  进入CR5000,切换到artwork下,选择Edit下的merge就可以了。

Zuken人好少....Come on!!!

网友(2008-11-18):
这是个高手

网友(2009-07-03):
请问下什么是MERGE??
还是不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假如你有一根0.3mm得线和一根1mm得线,并且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角度差。想让他们俩平滑的连在一起,就需要merge.

网友:
是的,已经实现了,条件是
两条线之间的夹角不能是180度,也就是两条线不能是平行的时候才能用
如果两条线是在同一方向并且平行的话,“泪珠”的方式好像不能实现平滑过渡,除非是PIN角连接线才能实现吧?

楼主:
恩,不过如果是平行的话,我们一般就泪滴解决了。

网友:
平行的两条线要用泪珠实现平滑过渡,PARAMETERS里面要怎样设置呢?除非是pin脚连线实现过平滑过渡之外,我还没实现过两条平行线之间直接用泪珠平滑过渡

网友(2010-06-01):
先记录下来  以后会用的到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泪滴的比例设的大些看看。

网友(2010-11-09):
zuken12好像不用这么麻烦了吧

网友(2011-05-20):
确实是高手

网友(2011-06-28):
怎么做广告做到这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