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0中的 布线默认过孔怎么设置??

楼主(2008-07-05):
cadence 16.0中的 布线默认过孔怎么设置??
和 15.5中的不同, 最近刚刚换成16.0 找不到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我用的15.2,楼主可知道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
不知道16.0的与16.01有什么区别,不过应该相差不大。
在16.01里,是这样做的,不知道对不对。
1 选中Constraint Manager->physical->Physical constraint set 下的All Layers.
2 点中右侧pcs对应的via栏,弹出Edit Via List对话框
3 在左边选择所需要的via类型,它会自动出现在右侧。将要默认的via类型up到第一,就ok了。

在画线的时候,默认via是对话框中第一项,也可以在options里切换其他via类型。只不过每次都切换很麻烦....

当然了,必需先指定padpath路径,在弹出的对话框里才会有你要的via.指定路径的方法和以前的版本是一样的..........

公司上传不了图片,郁闷ing..........

网友:
这个啊,早知道。这个不用设啊,画板时用的孔肯定是要都加进去,可以把用的最多的孔放在第一个就ok了。走线的时候还是要在options里切换其他via类型。那看来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谢谢 4楼
自己对16.0的Constraints Manager研究的还是不仔细。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