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 SPac2 常见问题(转载)

楼主(2008-07-06):
1. 我可以在pads2005 Spac2中打开以下格式的PADS文件吗?
PowerPCB、PowerLogic和BlazeRouter 5.0.1格式文件?
PADS2003格式文件?
PADS2004格式文件?
PADS2005格式文件?
可以的,PADS2005 Spac2向下兼容PowerPCB 5.0.1、BlazeRouter 5.0.1、PowerLogic 5.0.1、 PADS2003、PADS2004和PADS2005格式的文件。由于PADS2005 Spac2文件的二进制格式更改,所以你必须使用导出Export功能,才可以在低版本的软件中打开PADS2005 Spac2格式的设计文件。
例外:PADS Router的备份文件(.bre文件)不能向上或向下兼容。

2. 我可以在以前的版本中不进行转换直接打开PADS Logic 2005 Spac2、PADS Layout 2005 SPac2格式的文件吗?
不能。在PADS2005 Spac2中的PADS Logic、PADS Layout和PADS Router文件的数据库格式已经更改。你可以通过导出ASCII文件格式的方式在以下版本中打开PADS2005 SPac2格式的文件。
PADS2005 SPac1
PADS2005
PADS2004 SPac2
PADS2004 SPac1
PADS2004
PADS2003
PADS PowerPCB 或 PADS Logic 5.0

导出PADS Layout文件步骤:
1. 在File菜单中,选择Export命令;
2. 输入一个ASCII文件名;
3. 点击选择所有“Select All”;
4. 在Format下拉列表中,选择需要导出的PADS版本格式;
5. 点击OK按钮,然后关闭PADS Layout 2005 SPac2;
6. 接着,在旧版本的PADS软件中,在File菜单中,选择导入Import命令;
7. 查找你刚才建立的.asc文件,双击打开即可。

导出PADS Logic文件步骤:
1. 在File菜单中,选择Export命令;
2. 输入一个ASCII文件名;
3. 点击选择所有“Select All”;
4. 在Format下拉列表中,选择需要导出的PADS版本格式;
5. 点击OK按钮,然后关闭PADS Logic 2005 SPac2;
6. 接着,在旧版本的PADS软件中,在File菜单中,选择导入Import命令;
7. 查找你刚才建立的.asc文件,双击打开即可。

3. 我可以用PADS2005的HyperLynx 7.x打开PADS2005 Spac2中的设计吗?
可以的。PADS2005 Spac2中的HyperLynx文件格式就是7.5版本。另外,HyperLynx 7.0版本文件与HyperLynx 7.5版本文件格式是兼容的。

4. 我可以将ePD2004和PADS2005 Spac2中的Layout一起使用吗?
请使用PADS2005 SPac2 CD中包含的最新版本的DxDesigner与PADS2005 Spac2一起使用,这个版本的DxDesigner比ePD2004 SPac2版本更新。它在与PADS Layout兼容性方面做了改进以及多个缺陷的修复,你应该升级你的ePD2004到PADS 2005 Spac2光盘中的DxDesigner版本。

5. 有什么新的培训资料?以便我可以更快学习它的新功能。
PADS2005 SPac2的关键功能介绍的培训视频可以通过以下的网址进入:
http://www.mentor.com/powerpcb/customer/training/tutorials.cfm

6. 新的PADS Logic和PADS Layout的界面与以前的版本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变更?为什么有些快捷键被更改?我可以改回到以前版本的界面形式吗?
PADS Layout和Logic的用户界面已被更改,以便与PADS Router的界面一致。这些改变使Logic和Layout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开关一些附加窗口,以前只有PADS Router中才可以。这包括屏幕显示,例如输出窗口Output Window、项目浏览器Project Explorer和帮助窗口Help Window,这样使得用户可以更快更方便地浏览设计中的一些信息。
PADS Layout和Logic中的快捷键有些被修改,以便尽可能地与PADS Router中的快捷键一致,这样当用户在不同程序间进行切换设计时,可以使用相同的快捷键命令。在程序的菜单中可以反应出快捷键的变化。现在PADS Logic和PADS Layout也提供了简单有限的界面客户化能力。当然,你可以关闭新的界面窗口,例如Output Window、Project Explorer和Help Window。开关这些窗口你可以在菜单项的View下面进行设置。

7. 原理图设计的DxDesigner和PADS Logic有什的么不同?
以下总结了一些DxDesigner和PADS Logic之间的不同点:
DxDesigner PADS Logic
在一个项目中支持多个原理图和原理图相关的文件(例如:库)
 不支持项目
支持在一个原理图中不同的页使用不同的页尺寸大小和形状 一个原理图中只能使用一种页尺寸
支持同时浏览多页和多元件  同一时间只能浏览一页

页间连接信息更加丰富(2-1B代表Sheet 2 section 1 B) 不支持
当页或项目被更新时,支持版本控制自动更新日期/时间 不支持
属性窗口可以对选中的元件进行批量编辑,并针对不同的属性索引进行排序 不支持
只允许对整个网络名标识进行取反 允许对网络名的部分标识取反,例如:R/W (Read Not Write)
 可以利用Microsoft Excel spreadsheet 表格建立一个大器件,包括多个门或者当门的器件 有建立器件的向导,但是不能从Spreadsheet表格中提取数据
可以进行仿真 支持SPICE网络表输出进行模拟仿真
使用Archive命令打包所有的设计数据以便转移到其他计算机上 一个文件中包含了所有的库信息

8. 我现在有PowerPCB / PADS Layout,我必须升级到PADS2005 Spac2版本吗?
是的,这个版本包括了一些功能增强和缺点修复,请参见Release Highlights(可以通过CD自动运行屏幕上或者CD的根目录上的PADS2005sp2_rh.pdf文件)。

9. PADS2005 SPac2使用和以前版本一样的license吗?
SP2的Licensing基于FLEXlm v9.5,但是SP1是基于v8.2。这个变化对Nodelocked license的用户没有影响;对于Floating licenses,license服务器必须升级到v9.5 FLEXlm,了解更多的关于如何升级FLEXlm license服务器的信息,参考TechNote mg55496,
当然,PADS Logic在PADS2005版本中需要一个新的license,如果你还没有升级到以前的PADS2005或者PADS2005 Spac1。Mentor Graphics licensing使用的是FLEXlm加密软件,PADS2005支持FLEXlm 6、7、8和9(USB)硬件加密狗。
要了解更多的关于Mentor Graphics licensing的信息,请参见以下向导:
FLEXlm End Users Guide, flex_lm_end_user.pdf
Licensing Mentor Graphics Software Guide, mgc_licen.pdf
Release Notes for Licensing Mentor Graphics Software Guide, mgc_lic_rn.pdf
以上三个文件位于PADS安装光盘的 elease_documents目录下。

10. PADS2005 Spac2光盘中,并不是所有的程序都必须安装到系统中,为什么?
如果在安装过程中,你指定了license文件,安装程序自动只选择安装你所拥有license的那些程序,如果需要安装其他PADS2005 Spac2产品:
1. 运行Setup;
2. 在Install Products屏幕下的Product Selection屏幕,选择你想安装的其他产品并在其检查框中选中。

11. 太多的程序和库被安装到我的系统中,为什么?
如果在安装过程中,你指定了license文件,安装程序读取license文件的内容并自动选择你所拥有的那些程序。如果需要卸载不需要的程序,如下:
1. 在“开始”菜单,点击“设置”,然后选择“控制面板”;
2. 双击“增加/删除程序”;
3. 选择Mentor Graphics产品并点击“Change”或者“Remove”程序;
4. 在产品移除选择对话框中,选择你需要移除的产品的检查框,然后根据屏幕提示往下操作即可。

12. 我的用户文件位于什么目录下?
PADS2005 Spac2的PADS Logic、PADS Layout、PADS Router和HyperLynx的目录结构已经进行了更改。安装程序安装所有的程序到路径 C:MentorGraphics2005PADS 下。用户文件被移到 CADS Projects 路径下,由于多用户配置不再被支持。安装的目录结构如下:
C:MentorGraphics2005PADSSDD_HOME
子目录 内容
Libraries
Samples
Settings 库
例子
设置
Documentation  包含如下帮助文件的目录:
PADS Router
PADS Logic
PADS Layout
内容包括:
Tutorials
concepts guides
ASCII file formats
Quick Start guides
Automation Server help
HyperLynx75 HyperLynx的程序和库文件
Libraries PADS Layout和PADS Logic的默认的库文件
 Programs PADS产品的所有可执行文件
例外:HyperLynx,、DxDesigner和IO Designer被安装在各自的目录下
Samples PADS产品的例子和script文件
Settings PADS产品的配置文件,包括你的 license文件、 templates和工具。

用户指定的文件现在被存储在以下的路径:
CADS Projects...
子目录 内容
  保存你的项目文件包括:
PADS Router
PADS Logic
PADS Layout
Cam  保存PADS Logic和PADS Layout的CAM文件
Reuse  保存PADS Logic和PADS Layout的Reuse文件
Samples PADS产品的例子文件

13. 我可以下载PADS2005 SPac2吗?
可以,PADS2005 SPac2可以通过以下链接下载 (必需是年费期内客户):
http://www.mentor.com/powerpcb/customer/downloads

14. 我的 license 文件不在CD中,该如何得到它?
Licenses文件不再包含在PADS软件的安装光盘中了。
如果你是一个正在年费期内的用户,你可以申请一个升级的license文件,检查升级版本的license文件是否在Supportnet上:
1. 登陆Mentor的 SupportNet 网站:http://www.mentor.com/supportnet
2. 输入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3. 在页面的左下角,“MY SUPPORT”区域的下面,选择License点击;
4. 点击“Authorization Codes”;
5. 在Authorization Codes页面,在Please pick your site下拉菜单中选择你的site ID,然后选择Submit提交;
6. 在“Current Authorization Code File for your Site”下,你会看到大量近期产生的授权代码。注意:临时的或者评估的授权代码不会被列出。如果这包含了正确的licenses及正确的版本,点击Download下载文件到你的系统中。
如果license文件无效:
1. 如果license文件没有显示,或者license文件是无效的(过期、错误的HostID或者旧版本的日期),在页面右上角的“Supportnet Resources”区域下,点击“Open Service Request”;
2. 在表格中填入信息,提交为一个Non-Technical的服务请求,更新License文件,将通过email接受更新的license文件;
如果需要更多的帮助,关于申请一个license文件、license信息,以及如何使用SupportNet,你可以点击SupportNet主页底部的SupportNet Help链接。
提示:你可以先安装PADS2005 Spac2,而不需要license文件。PADS Logic、PADS Layout和PADS Router将运行于演示模式。在你接收到license文件后,你再安装它。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参见下面一条信息。

15. 是否有办法自动地安装一个新的license文件代替旧的已存在的license文件,或者安装一个新的license feature?
当你已经安装了PADS2005 Spac2软件,你通过以下方式安装license文件,或者更新存在的license文件:
1. 如果你收到一个安装光盘,在光驱中插入PADS2005 SPac2的光盘;如果你是下载的PADS2005 SPac2,双击文件autorun.exe;
2. 在自动运行的界面,点击“Install License File”。或者:从“开始”菜单,点击“程序”,选择“Mentor Graphics SDD”-“PADS2005 SP2”-“Licensing Tools”-“Install License”;
以上的方法都是启动同一个程序,进行license文件的更新或者安装一个新的feature到你存在的license文件中。

16. 对于PADS2005 Spac2,我需要修改我的库吗?
不需要。PADS2005 SPac2的库格式与PADS2005 SPac1的格式是一样的,你不需要去转换它。在PADS2005之前的旧的库必须被更新包含True type font的信息。
提示:对旧版本的库增加了True type font信息后,将不能再被旧版本程序读取。

17. 我该怎样开始使用PADS2005 SPac2?
PADS2005包含了许多产品的使用手册(tutorials)和QuickStarts。这些可以通过启动软件时的新的欢迎界面进入。

18. 我该如何打印帮助主题?
你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打印帮助文件:
打印一个帮助窗口显示的单一主题的内容:
在帮助工具条上点击打印按钮。
你也可以打印多个主题或者一本书,从Project Explorer窗口的Contents表中:
1. 在Contents tab中,选择一个主题或者书;
2. 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打印。
如果你选择一本书,书中的所有主题都将被打印出来。

19. 哪些特点和选项在PADS2005 Spac2中是新增加的?
请参见Release Highlights文档,在光盘自动启动的界面可以看到此文档,列出了主要的变化和升级内容。这个文件也可以在安装光盘的根目录下找到,文件名为:
PADS2005sp2_rh.pdf。

20. 现在在光盘的根目录下找不到“Advisories”了,我在哪儿能得到它呢?
“Advisories”现在名为“Release Notes”,在光盘自动运行时点击“Readme”选项就可以看到PADS2005 Spac2 产品的Release Notes链接了。或者直接登陆http://www.mentor.com/powerpcb/customer/documentation 浏览PADS2005 SPac2的文档,包括Release Notes。

21. 在PowerPCB 5.0.1的Tools菜单中包括一个ePD的连接,现在是DxDesigner连接。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变?
ePD连接接口是一个普通的接口,可以用来对多种不同程序与DxDesinger之间的通讯,因此,ePD连接接口包含了许多不能应用于PADS Layout的控制。
DxDesigner连接是基于一个较老的叫ViewDraw的程序,其特定于与PADS Layout与DxDesigner之间的协同工作。这样对于目前的PADS Layout和ePD用户来说更熟悉和更易于使用。

22. 怎样在PADS Logic中打开旧版本的设计?
按以下步骤打开PADS Logic 4.0格式以下的原理图文件(.sch):
1. 在PADS Logic 4.0或PowerLogic 1.x版本中打开.sch文件;
2. 在PADS Logic 4.0或PowerLogic 1.x版本中保存原理图文件;
3. 在PADS Logic(包括PADS2005 SPac2)中打开.sch文件。

23. 怎样保存PADS Layout文件为PADS-PeRForm和PADS-Work格式?
PADS Layout(包括PADS2005 SPac2)不能导入或导出PADS-Perform 6.0 或 PADS-Work 7.0 的ASCII 格式文件,按以下方式转换PADS Layout 数据为 PADS-Perform 6.0 或 PADSWork 7.0 格式:
1. PADS2005 SPac2 不能直接导出设计为PADS PowerPCB 2.0 格式。所以我们必须先导出PADS Layout设计到可以导出PADS-PowerPCB 2.0或更早版本ASCII文件格式的PADS软件版本中;
2. 导入ASCII文件到PADS PowerPCB 2.0或更早版本的程序中;
3. 再从PADS PowerPCB 2.0或更早版本程序中,导出Perform的ASCII格式,或者保存设计为.job格式。

文档提示
1. 阅读 PADS Router 和 PADS Layout Concepts Guides,强烈建议你阅读这些文档。
2. 文档中的 Tutorials 指导你一步一步进行操作,不管是新手还是有一定经验的工程师都可以以此为参考。

网友(2009-09-20):
有必要看一下,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