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 15.5 安装问

楼主(2008-07-06):
请问一下,哪位大侠知道:我在安装完allegro 15.5 时之后我的pads Logic和orcad中的Capture 都不能用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呀?或者说应该在哪里设置呀?现在都不能用了是灰色的,烦呀?

网友:
不是硬件配置的问题,检查一下软件的FLEX加密狗设置是否有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