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阻的作用

楼主(2008-07-06):
大家看看R50这个2.7欧姆的电阻是做什么用的?VDDHP是接到芯片的电源脚

网友:
    限流?等高手回答吧

网友:
    这种串接在电源输入端的低阻值电阻一般来说可以有三种作用,一个是和decoupling cap构成LPF来滤除电源上耦合的高频噪声,其次是限制电源的ramp,组成一些简单的power sequence,最后还可以作为debug时测量电流计算功率所用

网友:
    感觉跟放个0ohm 电阻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赞同三楼的说法,但应不只是高频滤波因为CT18 10UF 和CB39 0.1UF与R50组成的RC电路应该是宽频滤波电路。

网友:
    tong yi,san lou

网友:
    这颗电阻也可以换成 电感构成严格意义上的低通滤波   或者磁珠滤除高频干扰

电阻和后面那个数量级的电容基本起不到什么有用的滤波作用. 在蓝牙电源,音频PA电源上加的电阻实际调试过对电路没有任何影响.

起码实践中接触到的是这样..也许还有特别的情况还没有接触到... 大家有什么经验可以一起共享一下.

    硬件本身就是一个靠时间堆出来的经验不断累积的过程,如果可以大家一起累计经验,硬件成长的速度就会快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