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教程中中,那句用褐色圈住的话

楼主(2008-07-07):
怎么理解?

网友A:
不明白这里的“直流电压电流不好”具体指什么、
搞个图上来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这里的“直流电压电流不好”具体指什么、
搞个图上来更能说明问题。

估计就是串个电容了

网友B:
"直流电压电平不好"不就是那个所谓的“轨道塌陷”喽

当负载较大的时候,负载状态的切换可能造成电源电压的不稳定,增大了直流电源的波动。

直流负载变换成交流负载,相应的直流负载会减小,比较小的直流负载,对于电源的影响会比较小,负载切换时对于电源电压的波动也会比较小。
同时,采用交流负载,负载对于电源电压的波动容限范围会比较宽,没有直流电压那么要求严格。

楼主:
楼上的斑竹,专家呀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压电平不好"不就是那个所谓的“轨道塌陷”喽

当负载较大的时候,负载状态的切换可能造成电源电压的不稳定,增大了直流电源的波动。

直流负载变换成交流负载,相应的直流负载会减小,比较小的直流负载, ...

请教下,何谓交流负载,何谓直流负载?

网友:
负载不管是阻性,感性还是容性,加交流电就变成交流负载,加直流电就变成直流负载。这是跟电压电流矢量有关的。

其实这里所说的问题,解决方法非常不对路。
一般我们的负载都是先确定的,然后选择合适的供电系统。提供足够的电流供应。但是供电系统质量如何,会严重影响负载电压的稳定。所以问题的核心应该关注于PDS,而不是什么直流负载变成交流负载或者大电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