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分区

楼主(2008-07-07):
各位高手:请帮忙理解一个概念;一般情况下模拟和数字电路分区是指空间概念;但有资料说"对混合电路,也有将模拟与数字电路分别布置在印制板的两面,分别使用不同的层布线,中间用地层隔离的方式"这样的话,空间上的串扰不就控制不好吗?

网友:
各位高手:请帮忙理解一个概念;一般情况下模拟和数字电路分区是指空间概念;但有资料说"对混合电路,也有将模拟与数字电路分别布置在印制板的两面,分别使用不同的层布线,中间用地层隔离的方式"这样的话,空间上的串扰不就控制不好吗?

"这样的话,空间上的串扰不就控制不好吗?: 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被 地 层 分开了,隔离应该是很好了。

如果你考虑空间,也就是空间辐射EMI等问题了,那么传导辐射空气的阻抗比电路板大很多,应该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