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里怎么更好的管理PCB库?

楼主(2008-07-07):
怎么更好的管理单个的dra文件?

网友:
没办法吧.只能使自己指定路径.

有人编个管理软件就好了.把PCB的库打包一下.

网友(2008-09-28):
归类总结。我喜欢把Pad做一个文件夹,psm,osm,fsm,bsm,分别做一个文件夹,这样一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