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前辈高手们,有什么书籍推荐?(我初学cadence PCB)

楼主(2008-07-07):
请问前辈高手们,有什么书籍推荐?(我初学cadence PCB)
我在图书馆翻了几本
由于初学
也不知道好坏
网上也是众说纷纭
望高手推荐一本比较合适的入门书
谢谢~~

网友A:
个人感觉作者:周润景 袁伟亭

《Cadence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第2版)》
是一本好书。当然做好的就是软件自带的使用手册更细致。

网友B:
个人觉得看哪门书倒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有所熟悉软件的使用流程,按照那个流程套用到Cadence里面
无非是原理图建库,原理图,PCB建库,导网表,导入设计规则,建立个性规则,布局,自动布或者先布关键线...自动.....
这样的流程是最重要的,当然这中间涉及到的细节比如Design cache的replace以及Update的区别,如何全局更改..焊盘的设计,过孔的设计,孔径系列数系的建立,以至到NC Route这样的异形孔出图.....
如果没有这样的流程概念,看那本书都枉然,看了给没有看一样!
我的意见:把你在Protel里面的概念"部分"的转化到ALG里面,有不懂的地方,多多看看论坛里面的求助帖子,或者看看系统的帮助文档就搞定了

由于有网友对本人看法有异议,姑且不表谁对谁非,特隐藏掉文字.

网友C:
我不太同意楼上的观点,一本好的入门书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像2楼说的《Cadence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第2版)》,这本书作为工具书还可以,但绝对不适合入门。我觉得‘cadence高速pcb设计与仿真分析’,这个书还是适合入门的,希望我的介绍给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作者:周润景 袁伟亭

《Cadence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第2版)》
是一本好书。当然做好的就是软件自带的使用手册更细致。

谢谢, 我在图书馆翻过这本书,很厚.
看来我可以借出来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看哪门书倒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有所熟悉软件的使用流程,按照那个流程套用到Cadence里面
无非是原理图建库,原理图,PCB建库,导网表,导入设计规则,建立个性规则,布局,自动布或者先布关键线...自动.....
这样的 ...

谢谢你,你的话有道理,受教了.
我是想通过一本书来达到熟悉软件的目的,对于一个出色的设计师,当然思想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太同意楼上的观点,一本好的入门书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像2楼说的《Cadence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第2版)》,这本书作为工具书还可以,但绝对不适合入门。我觉得‘cadence高速pcb设计与仿真分析’,这个书还 ...

你和二楼的想法不矛盾
你的说法我赞同
你说得那个书
我没有看到
明天去图书馆看看
谢谢你

网友:
都是经验之谈!

网友:
入门并不需要什么好书,
我觉得还是实践才能出真知……
多练才是硬道理!

网友D:
论坛里有中兴的五本册子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有中兴的五本册子很好的。

楼上发个链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