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有的PCB库怎么更快的修改PIN number?

楼主(2008-07-07):
怎么弄呀

网友:
打开要修改的封装.dra文件,点击text edit图标,直接修改pin number即可 ,然后保存。

楼主:
部队的把  TEXT edit
Pick text to edit.

是修改TEXT的把

网友A:
是改text的,你不就是要改pin number吗。pin number就是tex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改text的,你不就是要改pin number吗。pin number就是text啊

问题是我的pad上没有TEXT的!

网友:
怎么会没有呢? 你首先要打开.dra文件,如果pin number没显示,可能是 PACKAGE GEOMETRY层的PIN_NUMBER没有勾选,如果不是这的问题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部队的把 TEXT editEDA365论坛  Pick text to edit.   MPCB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是修改TEXT的把
先要自己试了再发言啊

网友:
你没试怎么知道不对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小小 at 2008-7-9 14:43
你没试怎么知道不对

赞同

楼主:
小小 说了是对的~
试了才知道

网友:
我更改了*.dra文件的pin no但是原来调用这个symble的pin no还是原来的数字,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同步的吗,还要做哪部啊,,,,,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onezoneone at 2008-7-12 14:52
我更改了*.dra文件的pin no但是原来调用这个symble的pin no还是原来的数字,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同步的吗,还要做哪部啊,,,,,

update

网友:
update 什么啊,,,,

网友:
5555555我也知道要更新啊,,我padstack,database update 都试了亚,,没效果啊,,,难道一定要把原来的symble删了再倒进去才可以吗

网友:
edit->text
place->update symbols

不过更新之后最好再查查别的地方的线是不是有问题。我之前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因为一次更新的元件比较多,更新之后好多线都乱了。

网友:
我按照你说的做了,可是确出现两个错,更新失败,,,为什么啊??

------ Symbol Refresh Messages ------

'MICRO_SD8_11X15'  symbol starting to refresh:
     ERROR: 8 pins found in the symbol in the layout, but missing from library symbol. They are:
            P1,P2,P3,P4,P5,P6,P7,P8
     ERROR: 8 pins found in library symbol, but missing from the symbol in the layout. They are:
            8,7,6,5,4,3,2,1

----- Symbol Update Summary ----
Failed to complete refreshing all symbols. Errors detected.
       2  errors detected.
       0  warnings de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