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7-07):
我把CAD图转成DXF格式文件后,再导入pads做板边框。可是我导进PADS后!老是缺线,掉了一根线。请大侠指条明路!!!小二在此先行谢过!!!!

楼主:
我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了!!搞了半天。终于找出是什么原因!原来是在CAD转成DXF格式时,保存的时侯有一项版本选择。选择低版本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