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接地符号有什么差别?

楼主(2008-07-07):
一种符号旁边带0的地:0/SOURCE与符号旁不带0的地:GND/CAPSYM,这两个有什么不同?一般选择哪个符号呢?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种符号旁边带0的地:0/SOURCE与符号旁不带0的地:GND/CAPSYM,这两个有什么不同?一般选择哪个符号呢?谢谢啊!

一个是电源地 一个是工作地,一般用GND

楼主:
谢谢版主啊!画在原理图上常用哪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啊!画在原理图上常用哪个呢?

用后面那个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