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是什么啊??

楼主(2008-07-07):
RF信号是什么啊??

网友:
:L :L :L :L :L :L :L :L

楼主:
有什么好汗的!!

网友(2009-06-10):
射频英文表示为Radio Frequency ,简称RF射频就是射频电流,它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的简称。每秒变化小于1000次的交流电称为低频电流,大于10000次的称为高频电流,而射频就是这样一种高频电流。射频技术在无线通信领域(特别是移动通信)具有广泛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网友(2009-11-30):
这个问题可以去网上一看就有 的

网友:
射频信号

网友:
到百度里面就打两个字RF进去,就知道了,何必到这里搞得麻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