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器件的不同模块之间swap pin呢?

楼主(2008-07-07):
原理图中一个器件,做成了 A B C D四个模块。
我把可以swap的引脚都标志为1了,可是发现他们只能在每个模块内部swap。

如何在ABCD之间swap 呢,谢谢了

网友:
还是直接在原理图中间改吧,管脚交换和功能交换用起来不方便,看起来好像很好,实际中没多少人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直接swap容易出错,最好在线路图中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