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转换芯片的散热铜皮问题

楼主(2008-07-07):
如下图中,我们在电源转换芯片下方放置了一块铜皮, 以利于散热。 但是SMT 厂家说 焊盘面积较大,焊接时因热熔量不均匀而引起湿润力不平衡,元件容易立碑,少锡,错位,连焊不良。 建议修改. 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修改呢? 谢谢.

网友:
    要这么大的裸铜吗?SMD元件两端的散热不均匀当然会立碑,错位等.如果是在元件封装里做的裸铜,就在板上编辑元件,如果是在SOLDER MASK层画的SHARP,就直接在SOLDER MASK层改就好了.

网友(2008-10-25):
    这种转换芯片不需要这么大的铜皮吧。只要加一块稍大的铜皮就可以了。
而且也没有这种直接裸铜的做法吧

网友:
    会散热过快而导致立碑现像。可以用热焊盘的形式。

    另外,电解电容下面最好不要打过孔,以免漏锡上来与电解电容底部的金属部份短接,引起爆炸。

网友:
    用花焊盘就达不到散热的目的了,做这么一块铜皮的目的就是拿来给LDO散热的

网友(2021-05-21):
    应该不需要那么大块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