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走线

楼主(2008-07-07):
pads2005中删除走线时候,怎么有的在元件脚上的的走线很难删掉,怎么很容易的就删掉呀,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
那是要看你自己是怎么走的线了,如果节点太多的话,是不怎么好删哦,
]

网友:
设置为移动元件时线不移动,把元件移开,再去删除线,这样会比较好删一点,而且也不会有遗漏.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baoweizh at 2008-7-7 20:54
Pads2005中删除走线时候,怎么有的在元件脚上的的走线很难删掉,怎么很容易的就删掉呀,各位有何高见?

Use the fil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