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可以把公司的图标放入PCB中吗?请问具体怎么做???

楼主(2008-07-07):
老大老师教我画一个公司的标志在板子上  可是自己画的好丑    不知道可以利用图片画的好看点不

网友A:
    可以使用AUTOCAD处理一下,然后导出DXF。在Allegro中导入。

网友:
    那如何控制logo的大小呢,难道是要从brd中导出,然后再到autocad里修改的吗?
    请教。。。。

网友:
    好像ALLEGRO中不能调整..只能在autocad把尺寸改一下再导进去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AUTOCAD处理一下,然后导出DXF。在Allegro中导入。

试过吗?
    我试了怎么不行啊?
是什么版本的CAD?
我导出的是AUTOCAD2004版本的DXF

网友:
    做成库,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

如何来做这个库呢??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395-1-1.html
这个比较不错哦,你可以试试。

网友(2011-08-08):
    有点云里雾里的

网友:
    论坛里不是有导入工具么?
    只要是黑白的位图就行。

网友(2020-09-08):
    可以,请结构工程师设计到dxf里面再导入layout软件里面

网友:
    我之前的做法是建symbol,我找找看,是format symbol还是什么symbol,然后在autocad里面做好大小不等的一系列logo,分别导入,做成大小不等的一系列logo,实际使用的时候根据需要换大小。

网友:
    1.新建一个Mechanical symbol  2. 将需要的图片导入进去,选好层,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网友:
    在allegro中导入Logo的两种方法:https://www.eda365.com/thread-174289-1-1.html

网友(2020-10-11):
    可以先新建一个SYMBOL,需要添加的时候直接选中调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