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将brd档转换成odb++或asc档。

楼主(2008-07-07):
最近有些brd的cad档,不知道怎么导入valor,装了allegro16.0可是不会用,也不知道怎么导入,再转化成odb++或asc的档,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
需要下载odb_inside安装程序。
http://www.valor.com/Components/GetMedia.aspx?id=bef358aa-1ccb-4d7c-bf44-5e01e54c981d

楼主:
我对Allegro不懂,也不会用,我在网上下了16.0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导入进去,选择的模式太多了,不知道选哪个,哪位大哥能指点一下,如果有个操作说明就更好了,谢谢了。

网友:
版主说下怎么用,谢谢!

网友(2008-11-15):

valor的odb++inside 是8.0的,有些不能转,谁有6.0的,谢谢!
liwuxianbarry@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