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9V51ISP无法下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8-07-08):
读之前首先要确定你的硬件没有任何问题!
在公司里的角落里找到了几个P89V51RD2FN单片机,不知道是好是坏!
激动下做了个ISP,大家可以上ZLGmcu上下载原理图,其实就是232电平转换,电脑的RXD,TXD经MAX232转换接单片机的TXD,RXD,具体电路的不用说了 把,
大家多知道。
ISP电路终于做好了,但是怎么也下不进去,多是无法通信,花了几天时间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找的这几块P89V51有的内部ISP引导区被檫除,有的没有被檫除。内部ISP被檫除就无法进入ISP下载,(还有一种可以设置SERIAL NUMER来设置禁止ISP下载,相当与
设密码,具体我 没有试过,但是也可以输入密码就可以 下载了 把)

排除ISP被檫除的单片机外,其余的单片机ISP电路多是好的,但是为什么也不能下载呢!几经研究发现问题出在FLASH MAGIC的的版本上,我下了个4.24的最新版本
,内部ISP引导区好的V51单片机用FALSH MAGIC 2.45多可以下载,内部ISP引导区坏的只能用编程器修复了,周立功网上用的是SMARTPRO5000U修复ISP引导区,我是
用EASYPRO80B修复的,哈哈,也是周立功的编程器。具体修复方法大家可以去ZLGMCU上下载,我 也会在附件里上传

但是内部ISP好的为什么用4.24版本也 不能下载呢?问题就出在4.24版本默认用DTR控制RST,串口上我们没有接DTR.导致V51无法复位,也就不能下载,这个选项在
OPTIONS>ADVANCED OPTIONS>HARDWARE CONFIG里,把打钩的去掉就可以了,2。45版本由于没有这个这里面是 空的所以不需要修改就直接可以下载。
哈哈,问题解决了。

至于那些内部ISP MEMORY被檫除的只能修复后在 ISP下载,具体方法不 详细说明,见附件里的ZLGMCU的说法来 做就 可以了

下面说说FLASH MAGIC ISP下载的2种方法:

1,上电就按住复位键不放,再按FLASH MAGIC的5个步骤,点START开始下载,过一会儿,就会出来 一个对话框,重启硬件进入ISP模式。现在就放开复位键就进入下载了
2,不上电,点START,等出来对话框,就上电,会自动下载。这个下载我 公司的产品这样下的,我自己有成功过,不过很多是 失败的,不 知道是 什么原因,也没有去 深究
反正用第一种就 可以ISP下载了,我就不去想了!

网友(2008-10-08):
呵呵 我在用P89V51RD2FN单片机用Flash Magic v3.36做ISP下载时同样也不行。下载线用的usb转rs232接笔记本,用串行调试助手调试通信正常!不知为什么,请问你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2008-12-20):
写得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