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板子上电容被烧毁?

楼主(2008-07-08):
我的板子上,在电源与地之间有个起滤波作用的坦电容被烧毁。电源是+5V直流输入。电容为10u/10v。

楼主: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有没有实测过电压?电容烧毁通常下面几种原因:
(1)实际电压值某段时间超过耐压值。
(2)电压反偏。
(3)温度超过允许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实测过电压?电容烧毁通常下面几种原因:
    (1)实际电压值某段时间超过耐压值。
    (2)电压反偏。
    (3)温度超过允许值。

同意,难倒是接反了?
    目前为止还只见过电压接反而导致烧毁的

楼主:
    有可能把板子的其他部件烧掉吗

网友:
    可能接反了

    也许你用的就是一个已经烧过的一个电容了
    但没有烧彻底了
我有时候也碰到这样的事了
我那次是接反了

网友:
    建议在做封装的时候,有极性的一定标注出来,否则很容易出错

网友B:
    很可能是反了,很多人把坦电容的正负极搞错.

网友C: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极性没有接反,钽电容还是烧毁了。到现在也没有想到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
    如果是上电就烧了肯定是接反了,我也搞过这样的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极性没有接反,钽电容还是烧毁了。到现在也没有想到什么解决的办法

    那就按ESD方法,并个压敏电阻

网友:
    你在电容上并一个104瓷片试下,我做的12V输入。25的电容也有这种情况,而且是做1000个板了有三五十个这种情况吧

网友E:
    如果用的是普通的钽电容的话,可靠性不是很高的,我们公司现在都禁止用普通的钽电容了,如果要用的话建议降额60%

网友:
    如果排除电容极性没反,检查下电路设计是否有反向电压冲击,我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电路中加有一个电感,产生了反向电压导致坦电容爆

网友:
钽电容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失效,新板刚上电滤波电容爆掉也是很正常的。
这种情况好像目前还没办法解决,只有更换电解电容。

网友F(2008-09-20):
若是5V输入,则最好使用16V耐压的钽电容。选取原则:输入电压的3倍。我们一个日本客户传授的。

尤其是在中国,偷工减料盛行。如使用很好的日本原装钽电容可以使用2倍的。
但如果是国产的钽电容,最好使用3倍输入电压。

网友:
    我们的电源板也经常烧电源IC!

网友(2008-11-26):
引用 网友D:

    那就按ESD方法,并个压敏电阻

5V的电源就没必要并压敏电阻了吧!  我认为选择一个耐压至少在你的电源电压3-4倍以上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若是5V输入,则最好使用16V耐压的钽电容。选取原则:输入电压的3倍。我们一个日本客户传授的。

尤其是在中国,偷工减料盛行。如使用很好的日本原装钽电容可以使用2倍的。
    但如果是国产的钽电容,最好使用3倍输入 ...

非常同意这位仁兄的说法!我一般选都是4倍的。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的是普通的钽电容的话,可靠性不是很高的,我们公司现在都禁止用普通的钽电容了,如果要用的话建议降额60%

      同意你说的  我们公司用的钽电容(10uF/35V)也是经常的发生短路,什么原因造成的?奸商 用废旧的翻新电容,实际的耐压根本达不到,所以你加到一定程度的高压电容就击穿了

网友:
    坦電容貌似對電壓很敏感,一個overshoot spike就有可能挂掉。另外它是由極性的。

网友:
    可以考虑用三洋的固体铝电解电容器,高频性能好,现在有很多的主板和显卡都用固体铝电解电容器。

网友(2009-06-10):
    自己去买一个同样规格的电容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2009-07-16):
    要看电容是在哪端了.如果是整机的入口,也就是外接交流适配器,那要注意加TVS管.如果是DCDC转换之后的输出,还老是坏电容,那就是电容的质量问题了,水货

    我公司有一个案子,5V的DCDC输出,滤波用220UF 6.3V,小批量试生产的时候,有极个别击穿的,换成AVX的钽电容后,批量出过很多了,从没碰到到击穿的问题

网友:
    不用说 一定是接反了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浪涌电流

网友:
    15楼说的很重要,如果后级是升压电路,会有很大的瞬间电压的

网友:
    先检查你的电源开机瞬间有没有冲击,还有就是17的说法,我以前12V开关电源供电,耐压16V的钽电容有些会爆,换成25V后没有出现爆,建议改成10电解电容,节约成本,稳定

网友(2009-08-21):
    怀疑是耐压不够哦 搞个大点的电容

网友(2010-07-08):
2年之后才看到。。。
烧的是钽电容吧
钽电容有个特点,耐冲击性差
在钽电容前加个其他的电容来缓冲

网友:
你要看下前面的5V是由什么提供过来的,波动大不大,还有,现在很多假电容哦,说不定是6.3V的,特别是在一上电时最容易爆炸,把耐压换高点的,主要还是查查源头,,,,

网友:
钽电容的原理是酸性物质与金属氧化,形成一层隔膜,一旦这层膜被破坏的话,电容就短路,在大电流的作用下,产生巨热发生爆裂。氧化膜损坏最直接的原因是加反向电压,氧化膜还原成金属损坏。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存在电压升高的情况。

网友G(2010-08-07):
应该降额至三分之一。

网友:
呵呵,电容损坏无非就是那几种
基本上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反向电压冲击

网友:
有极性的钽电容接反了,上电就会爆炸的,可能购买时耐压值就不一定是10V

网友:
同意这个意见.一般原则.
引用 网友H:

    同意这个答案

网友(2010-10-06):
我公司的一块扳子也是坦电容也是容易烧坏

网友(2011-03-30):
电流太大,电压太大,极性反了,电地短路。

网友:
电压波动也对电容有影响

网友(2011-06-12):
回复 网友I:

同意,这位仁兄说的

网友:
有可能买了垃圾电容,经常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降额至三分之一。

同意这个说法!我们公司都是按降额至三分之一设计,之前也烧过好多胆电容(尼吉康)!

网友:
电容耐压太小,谐振电压过高

网友:
回复 网友J:

禁用钽电容不是因为钽电容不好,据我了解,钽电容非常稳定、性能也很好,只是因为钽是稀土金属,不可再生,非常贵。
一个好几块钱。

网友(2011-09-23):
钽电容,很容易烧,老郁闷了,有可能是电容是不合格品

网友(2011-10-24):
引用 网友C: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极性没有接反,钽电容还是烧毁了。到现在也没有想到什么解决的办法

钽电容要降额50%以上吧。它的耐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是反了,很多人把坦电容的正负极搞错.

有一杠的是不是负的?
负的在封装上应该是有倒角的一边,是吧??

网友:
请问版主是怎么做的?这个帖子还是推荐贴,火贴。。。。

网友:
你把电容拆下来,量一下该点有没有短路的,逐步去查

网友:
有一杠的是正,我也碰到过,用在开关电源前面的

网友:
是不是耐压太小?我怀疑是这个问题,换个大一点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