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盘知识的疑惑

楼主(2008-07-08):
虽说论坛已有一贴https://www.eda365.com/thread-59-1-1.html,但是为了引起重视,所以单独发这一贴。

上图是我看到的一副关于padstack的图,我的问题是:对于Thru-Hole类型的pad,是否是不需要助焊层的?现在开始接触的expedition,里面就提到对于Thru-Hole类型的pad是不需要助焊层的,而在上一帖子里面也提到“Solder Paste are used only on SuRFace Mount Devices”。但是在DXP中(最新的summer版本),却有着助焊层,而且观察做好的板子,感觉Thru-Hole类型的pad上也是有助焊层。所以对这个问题比较困惑,助焊层到底是否存在于这一类pad中呢?存在与否的理由又是什么?还请大虾指教
------------------------------------------------------------------------------------------------------------------------------------------------
再就是对于上一贴楼主位的帖子中的:
ANTIPAD:它就是一个在PLANE LAYER(内层)用于隔离孔与内层电器连接的围绕在孔周围的隔离环.如果孔在内层中不需要电器连接,就需要ANTIPAD来隔离. GERBER胶片中ANTIPAD表现为一个黑色或有色色环.其内径当然要大于孔的外径.
现在考虑内层(plane layer),假设我们要一个40 mil的孔,我们就需要一个7mils 宽的铜环. 这样铜盘就是54mil宽(内径27mil.如果这个铜盘在该层不要导线连接,那么它就需要一个宽15 mils"护城河"(宽度依赖于扳子的breakdown标准而定).而这个"护城河"就是"antipad".决大多数PCB设计软件都将内层表示成"负片"形式,这样有铜的地方就表现为"",相反无铜的地方表现为有"". 这样,这里的"antipad"会显示为一个有色环.(如果在routing layers,那么相反)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这个antipad其宽为54 mils,外宽84 mils.在这个隔离环的内部的铜都连接在"锡桶"(plating barrel).如图中,从上到下的第三层(即第二内层)上有一个ANTIPAD,说明该孔和该层无电器连接。
上一段说明中“假设我们要一个40 mil的孔,我们就需要一个7mils 宽的铜环. 这样铜盘就是54mil宽(内径27mil.”这里面的54mil是怎么算来的?怎么不是47mil?还有那个内径,27mil是根据什么样的算法算出来的?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说论坛已有一贴https://www.eda365.com/thread-59-1-1.html,但是为了引起重视,所以单独发这一贴。
上图是我看到的一副关于padstack的图,我的问题是:对于Thru-Hole类型的pad,是否是不需要助焊层的?现在 ...

有一种技术叫做通孔回流焊(THR=Through hole reflow),采用这种技术的时候TH是需要助焊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说论坛已有一贴https://www.eda365.com/thread-59-1-1.html,但是为了引起重视,所以单独发这一贴。
上图是我看到的一副关于padstack的图,我的问题是:对于Thru-Hole类型的pad,是否是不需要助焊层的?现在 ...

paste mask layer事实上就是在进行回流焊时要上锡膏的表贴元件焊盘位置。

那个40mil是指drill,7mil是指焊环,drill两边都有焊环,那么pad总大小就是40+7*2=54,当然半径就是27mil了。
至于提到的内径(这里的内径是个相对的概念,个人理解,仅供参考)应该是考率到了相对于antipad或者thermal的半径,这个应该算内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