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id设置

楼主(2008-07-08):
刚学WG,所以有很多很菜的问题要请教大家.

请问在expediton里如何设置显示GRID, 布局和走线GRID.

我知道在Edit Contol设置,Primary, Second这些选项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主要用在布局的时候,primary表示首选的最小移动单位(如每格50th),second为第二选择,一般primary要求比second大,在它下面还有一个选项,定义了当管脚数目,如2 ,表示当器件管腿多于两个时,选用seco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用在布局的时候,primary表示首选的最小移动单位(如每格50th),second为第二选择,一般primary要求比second大,在它下面还有一个选项,定义了当管脚数目,如2 ,表示当器件管腿多于两个时,选用second。

非常详细, 不愧是高手,也非常感谢.

网友(2011-06-27):
这类问题最好当时看帮助文档。自己在试着理解,最后验证,这样不但英文意思知道了,对它的用途也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