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orCAD使用的几个疑问?

楼主(2008-07-08):
1.线和零件的连接之间的"红点"怎么消除?
2.我在别的原理图中提取零件时,有这样的出错提示?"WARNING [CAP0045] Warning:A pin with name  "NC" is duplicated on the part"   .我提取的是一个Flash芯片,上面有很多NC脚未定义.每次提取的Flash芯片图中的NC脚都自动消失了,请问怎么办?
3. 在零件旁添加的字体大小怎么修改?

小弟刚刚接触orcad,旁边又没大牛,只能上网求助,请帮忙.

网友:
1.线和零件的连接之间的"红点"怎么消除?===>再次打一个J点就消失了
2.我在别的原理图中提取零件时,有这样的出错提示?"WARNING [CAP0045] Warning:A pin with name  "NC" is duplicated onthe part"   .我提取的是一个Flash芯片,上面有很多NC脚未定义.每次提取的Flash芯片图中的NC脚都自动消失了,请问怎么办?===>NC类的引脚最好使用NC1\NC2\NC3.....,防止重复,你可以自己加上去
3. 在零件旁添加的字体大小怎么修改?===>指的是属性还是text?

楼主:
帮忙看一下,刚入门,懂得太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看一下,刚入门,懂得太少......

第一个图 选到这个小点,直接DEL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看一下,刚入门,懂得太少......

这个红点是junction,就是你的线已经伸到元件里面去了,所以才会看见这样的结果,网络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不用理他。最好是将元件Ctrl+X,然后移走连线,再Ctrl+V将元件归位,然后重新连线。
这个可以用快捷键J 直接再点击一下就可以直接去掉了,但是管脚与线就不再是连接的

关于第二个红圈,那是电源的符号(还有其它的形状的),快捷键F或G都可以调出,它是一个网络,跟GND网络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线和零件的连接之间的"红点"怎么消除?
2.我在别的原理图中提取零件时,有这样的出错提示?"WARNING [CAP0045] Warning:A pin with name  "NC" is duplicated on the part"   .我提取的是一个Flash芯片,上面有很多NC ...

3.修改字体

楼主:
非常感谢热心人.....
但为什么有的线路上有,有的线路上就没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热心人.....
但为什么有的线路上有,有的线路上就没有呢?

画图不规范造成的

楼主:
您的意思说:有点是正常的,没点是因为不规范?
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说:有点是正常的,没点是因为不规范?
有影响吗?

有"点"是不规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热心人.....
但为什么有的线路上有,有的线路上就没有呢?

大哥,你的线都没有对齐到网格上啊,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试试先将她们对齐到网格上看看!

网友:
每条线都要一点一点对齐,很麻烦啊.
有没有比较有效,快捷的设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