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显示热风焊盘的样子呢?

楼主(2008-07-08):
我的是15.5的,有的板子里的负片地网络是显示十字线,
怎样显示热风焊盘的样子呢?
谢谢!

4.33 KB, 阅读权限: 255,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好像如果没有FLASH    SYMBOL    显示的就是十字线

网友(2010-04-21):
请问如何下载到这内容,很想看看,谢谢

网友(2011-01-17):
我的16.3,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想是不是哪里的设置使得热风没有显示出来,请高手指点

网友:
在setup/cross section 中,将电源、地层由正片改为负片,就可以看到你设置的热风焊盘了了

网友(2011-03-22):
权限太高了,下不了!!!!!!

网友(2014-11-19):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坐等回答

网友:
    1、热风焊盘只出现在负片层;
    2、焊盘参数中定义的Thermal Relief参数一定要有真实的Flash symbol对应;
3、Setup->Design Parameter,在Display中勾选Thermal pads;